求助,光轴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3-02-05):
之前做的机器,Y轴太单薄了点,打算升级一下。X轴用4根20光轴,Y轴打算升级到40光轴或者是30带座光轴。刚刚在某宝看了一下,投资基本差不多。40光轴相比30带座光轴来说,安装稍微方便一点。我想请问一下,40光轴和30带座光轴比,谁的强度高些?谁的精度高些?和国产的15直线导轨比较呢?哪个更好一些呢?

网友A:
强度对你现在的情形,不重要。抗弯刚度才是重点。此时40的有优势

建议能用两根的尽量只用两根,四根调到全部平行需要一点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度对你现在的情形,不重要。抗弯刚度才是重点。此时40的有优势

建议能用两根的尽量只用两根,四根调到 ...

30带座光轴比40的普通光轴抗弯度弱吗?
用4根20光轴做y轴的原因是想利用上Y轴淘汰下来的两个20光轴以及滑块和支持座。

楼主:
还有,我的Y轴丝杆有600左右,所以光轴应该有800,以尽量使用丝杆,免得浪费。

网友:
光杆和带座杆的问题,我也曾经琢磨过
光杆很简单,就是简支梁受力
带座光杆,就比较麻烦。支撑强度取决于铝合金座的变形强度。
侧向的受力,不好计算。
向上的受力,可以以螺钉为支点,简化为简支梁
太麻烦了,就没继续想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
光杆:就是光杆,不需要别的东西。滑块里面是5列滚珠。

带座光杆:不但要带座光杆,还需要一个特别平的,而且有强度的安装面。滑块里面是4列滚珠

别的问题,自己去想。

网友:
光轴抗震没法跟带座的比的,然后,轧制丝杆配的普通螺母与光轴配的普通滑块,顺滑度没一个能跟线规比的,线规也就4列滚珠而已。用了线规的机子最好不要用轧制丝杆

网友:
用带座光轴还要看安装面的,像楼主要800长的话安装面加工是个难度,一般的钢板很难保证加工回来不变形,另外更正下40光轴的滑块轴承是6列滚珠的,30带座光轴的滑块轴承是5列滚珠

网友:
其实几列珠子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沟道没一个做的顺滑的,我以前买的68元一个20MM带座光轴的滑块,12个只有一个手感能接近直线导轨的那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
光杆:就是光杆,不需要别的东西。滑块里面是5列滚珠。

谢谢。不知道40光轴能不能干钢?机架就用槽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