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3-02-05):
为什么四轴弄好后 解锁 对称的两个电机转 另外两个不转 然后油门到中间 四个都转 油门到上面 另外两个对称的电机开始转 这两个又不转了 怀疑和接收器是否有关  可是换来换去 只有那一种接法才能解锁飞控 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  mwc的~~~

网友A:
接收通道换来换去肯定是只有一个才能解锁~因为解锁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接收通道换了就不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通道换来换去肯定是只有一个才能解锁~因为解锁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接收通道换了就不是油门最低方向最 ...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油门打到最下 两个转 油门拉到最上另外两个转~~~~

网友:
感觉像是舵量到底的时候才会这样么

网友B:
你通道安对了么 遥控是左手还是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通道安对了么 遥控是左手还是右手?

果然是通道的问题 后来又试了试 好了~~~再问一个问题  是不是四轴起飞的时候都会往一侧飘 然后到大一定高度以后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是通道的问题 后来又试了试 好了~~~再问一个问题  是不是四轴起飞的时候都会往一侧飘 然后到大一定高 ...

这跟校准和地面是否水平有关,校准尽量放水平,不然传感器识别的水平状态跟实际不同。再者,四轴起飞前地面不平,飞控识别了陀螺仪的信号,起飞后就要调整,飞得高一些能稳定就行了。我也是近期用的MWC,认识不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通道的问题 后来又试了试 好了~~~再问一个问题  是不是四轴起飞的时候都会往一侧飘 然后到大一定高 ...

不一定是通道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跟校准和地面是否水平有关,校准尽量放水平,不然传感器识别的水平状态跟实际不同。再者,四轴起飞前地 ...

那你的有这种情况吗 有一两个电机输出的很低  而且在互换以后发现和电机电调无关   就是我把电调电机全卸下来了  还是这样  说明这完全是飞控对电调输出的问题 想问一下怎么样调整 让飞控对四个点击的输出完全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有这种情况吗 有一两个电机输出的很低  而且在互换以后发现和电机电调无关   就是我把电调电机全卸 ...

我倒没遇到过这个,可能还是校准的问题吧,你把转速低的那边垫高点重新校准试试......如若不对,大家继续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