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电后电机无规律抖动,咔咔响,是否电调烧毁?

楼主(2013-02-05):
无牌电调30A,推油门时没注意螺旋桨卡住了,导致此现象。把电调拆开后,背面是f7832和fds6679,通电测试,电机咔咔响转不起来,但有音乐声,只是电机转到某一角度时,音乐声很小,转过了这个角度,音乐声就正常了。通电时中间一路的f7832烫手,其他两路没事,未见明显烧毁痕迹,请问这是电机坏了还是电调坏了?多谢!

网友A:
我也曾经出现类似的情况,也弄不明白,反正安全隐患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曾经出现类似的情况,也弄不明白,反正安全隐患一个!

那你后来换电机还是电调啊?

网友B:
电调坏了一路,缺相吧。

网友C:
一般都是电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坏了一路,缺相吧。

我猜也是,呵呵,谢谢!准备买个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电调坏了

网友:
换电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