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还真要提一下直升机飞多高的问题了!

楼主(2013-02-05):
以前一直以为,飞机飞多高只跟遥控距离和可视范围有关,没想到这次自己傻眼了。

网友:
神马情况

楼主:
喝一口水,抢沙发继续。事情是这样的,我老家在西南地区,我在沿海一带工作,十一的时候我把九鹰小四通带回老家玩,发现原本飞得很顺溜的小四通到了老家就飞不起来了,完完全全成了贴地飞。当时以为电池因为老家这边冷,放电不行了,没大在意。这次春 节回老家记住教训,没带九鹰,带了亚拓100回来,怪了,满油门仍然贴地飞,按理现在老家比沿海暖和啊,电池低温放电不行这条就说不通了。各位分析了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贴地飞,怎么处理?

楼主:
我认为是老家这边海拔高,空气密度低,相同转速下老家这边升力要比沿海低,估计要想办法提高转速才行,难怪云南搞出来的dle汽油机到了沿海一带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劲爆了!

网友A:
顶老乡,应该不至于吧,随便买个玩具共轴,也不至于贴地飞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老乡,应该不至于吧,随便买个玩具共轴,也不至于贴地飞嘛

下次还真该弄个共轴回来玩玩,那个升力应该够,哈哈

网友:
有道理,顶一个

网友:
空气稀薄?

网友:
我有架遥控动力伞,在南京能飞几百米高的,到贵州只能飞7、80米就爬不动了...确实和空气密度有关,有人试过,四轴到青藏高原上也飞不太动

网友:
塑料大奖烫软了弄高1-2度螺距就行了。或者换大一号的浆。不过海拔高了。空气稀薄了 旋翼托不起飞机重量了。只能依靠地效来浮在地面。加大点螺距或者加大奖面积就行了。

网友:
我家在海边,一次跟一位贵州山区的模友聊天,聊到一块电池能飞多久我说悬停航线10分钟左右他感到很吃惊,说他新电池最多6-7分钟。。。。。。。。

网友:
试试换一个角度大的浆试试。

网友:
空气密度会影响桨产生的升力,听说直升机在青藏高原起飞悬停就比较困难。

请问LZ家乡海拔多少?

楼主:
真有这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是老家这边海拔高,空气密度低,相同转速下老家这边升力要比沿海低,估计要想办法提高转速才行,难怪 ...

所以 在云南大理这 海拔2000多 我的DLE20CC感觉 软棉棉的。。。。。。

网友:
海拔高,空气密度低估计是这原因。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真是这样?

网友:
贵州模友,认为空气密度是有影响,但影响没有这么大。

网友B:
应当没关系,我在昆明一样飞伟力911, 50级油机,区别不是很大。

网友:
云贵的拔会引起直升机这样,学习了。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当没关系,我在昆明一样飞伟力911, 50级油机,区别不是很大。

嗯,相同电池,在这边续航时间明显缩短了!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本来旋翼机就这样,爬升是有限的,就因为空气密度,影响是非常大,2KM 的落差就很明显了

网友:
是啊 改变螺距看看啊。
或油门是否感觉无力。电池不行了。

网友:
贵阳的..什么机都飞......只有JR260带云台和5D2就起来10多米就往下掉.拉不起来..其他机都正常.

网友:
原来如此啊!

网友:
的确有碍于海拔高度不同时,同等条件下的拉力会相差几百克,如:我在上海测定的拉力是1.2公斤,到了贵州六枝我们公司里,拉力仅1公斤左右了。

网友:
按楼主的思路继续想:空气稀薄,“空气阻力”也小,相对来说可以用更高KV的电机(或者说更快速的齿比),螺距更大的桨。搭配合理的话应该能提高效率,不至于太无力和太费电

网友:
是不是控遥控的范围内嘞?

网友:
LZ夸张了,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是不是飞机带的时候碰坏了?不过如果考虑是小JJ的话,也许电机的功率余量没那么大也不一定。试试调螺距才是王道阿

网友C:
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玩模拟器的时候固定翼飞高了升降舵也要打高的。

网友D: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2013-03-09):
空气稀薄+动力不够

网友F:
涡喷的真机在高原机场起飞,不会像平原或者低海平面的地方一样只使用部分推力来节约燃油,而是必须使用全油门滑跑…同时滑跑距离都要比正常的要长很多,飞机爬升率也低,动作也比较钝……都是因为空气稀薄,和在炎热沙漠地区一样

网友G:
真的假的。jj问题吧

网友H:
求真相!~~~~真的假的 来个权威人士解答下

网友I(2013-09-25):
LZ下次带个LOGO800,用12S,到家开100%的油门和+15°螺距!我就不信飞不起来!
玩笑莫当真

网友J(2013-11-05):
这么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