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些卡片机是带实时AV输出的呢?

楼主(2013-02-05):
想找一台卡片机挂在四轴上面,但是不知道哪款数码相机是有实时AV输出的呢?
就是只要开机,就有AV信号可以通过图传回来观看实时画面,然后再用舵机等方式操纵快门拍照或者拍摄。

网友A:
三星ES10,老卡片相机,中午才测试了的,待机状态下插上AV线就转到电视机显示了。

网友:
推荐  tx100吧

网友(2013-05-14):
引用 网友A:
三星ES10,老卡片相机,中午才测试了的,待机状态下插上AV线就转到电视机显示了。

输出的同时能直接录像吗?

网友:
TX100王中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