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飞越zyx-s调试

楼主(2013-02-05):
有哪位用过飞越的zyx-s,飞机装差不多了,用电脑连接小姨子调试,调完后用控不能调螺距,迷惑呀,是不是用电脑调试过,就不用控再按说明书走一遍了吧。这小姨子实在是不好调,哪位高人来给讲解一下,不甚感激呀!

网友:
你哪里不会?除了3gx 都差不多

网友:
飞越板块有详细的视频。

网友A:
同问 小姨子用控设置 进不了设定模式啊!望高手指点!

网友:
好像用不着软件调试。完全手工硬件调试加控调完全可以。软件调整貌似会冲突。我是这么认为的。 软件里的设置说明很多我都看不大明白。而且软件的调节各通道中点和行程完成后。机器水平盘并不水平,还要调节连杆。如果连杆怎么调节都差一丝不平。控再微调。软件里又有偏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 小姨子用控设置 进不了设定模式啊!望高手指点!

什么设定模式?

网友:
zyx-s倒是有两个,都在服役,效果还不错(水平有限、个人认为),用的电脑或蓝牙连接调试的,直观易懂,没有尝试过使用控调整zyx-s参数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定模式?

就是进入不了设置的那项   开机打副翼 也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