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机和电池问题

楼主(2013-02-05):
想买飞越450飞机,电机我想直接上个6s的,请问我能用3s的电池吗?

网友:
6S电机你上3S电池转速只有一半左右,根本飞不起来

网友:
3s容量减半,2个串联

网友A:
新手用3S電机啦!6S電机高手用的!電直要一步一步慢慢來!不能急!

网友:
6S不一定高手才能用,用1700KV电机配6S电池刚好等于3400KV配3S电池!
6S好处在于电池放电电流小,只是温热,电机飞几个起落都不怎么热!

网友:
就用6S ,否则以后还要改

网友:
可以用3S串联!不过前提是两块电池规格一样,质量,一致性要相当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用3S電机啦!6S電机高手用的!電直要一步一步慢慢來!不能急!

此言差矣。高压的动力配置通常都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热损耗,和个人技术实在是半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将两块3S的电池串联起来用呢?

完全可以。但是两组3S 1000mAH电池的包装和线材等的重量相对于一组6S 1200mAH电池的这部分重量来说,就是个累赘了。450这样小级别的直机,没有必要用两组3S电池来串联成6S。

网友:
6s电池是不是要贵一点

网友:
路过,看看,新手刷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