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瓢虫V2 FPV的改装图

楼主(2013-02-05):
摄像头用的是华科尔的TX5805,固定架用的是联通充值卡,固定在接收板减震胶和电池架之间。把充值卡裁成合适尺寸,再钻四个眼,使之能套在电池架的四个螺孔上 ,再把前面折个90度粘摄像头用。
由于摄像头电路板比较矫情,就把摄像头塞进了原来的电池仓里,宽度还刚刚合适,再用502固定。
最后,拿联通手机卡的剩余部分裁出一个电池仓(跟联通有仇么。。。),粘在摄像头下面。

为啥说TX5805的电路板矫情呢?因为上面那个功率电感太脆了,一不小心就磕掉个角,这边的小县城又没有卖,后来只能拆线再多绕几圈焊上去凑合着用。

网友A:
这样不太美观啊,不如还是原来的布局,在5805外面包层海绵

网友B:
TX5805在那能买到?

网友:
自强不息啊

网友:
不错。现在新版FPV小飘虫也是用这个。

网友C:
买个mini cp的脚架,用铁丝绑到原来的电池仓上,把摄像头,图传装到脚架里面,图传没有用单独的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太美观啊,不如还是原来的布局,在5805外面包层海绵

其实我也觉得原来的布局好一些,只不过收到货的时候TX5805的塑料纸外壳是坏的,我干脆就拆掉了,然后怕碰撞损坏电路板才放到电池仓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TX5805在那能买到?

我的是和V2一起淘宝的,好像目前没有单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mini cp的脚架,用铁丝绑到原来的电池仓上,把摄像头,图传装到脚架里面,图传没有用单独的电池吗?

图传是插在接收板上的空余插座里的

网友D:
图传那个插座在v2上是清除id用的,听说是没电流的。看来fpv瓢虫的接收器和v2的不一样吗?

楼主:
那个插座确实是清除fix ID用的,而且是有电的,我的图传就是插那工作。这个是v2的板子,比v1少了个插座,功能上少了双向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那个插座在v2上是清除id用的,听说是没电流的。看来fpv瓢虫的接收器和v2的不一样吗?

那个插座确实是清除fix ID用的,而且是有电的,我的图传就是插那工作。这个是v2的板子,比v1少了个插座,功能上少了双向传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插座确实是清除fix ID用的,而且是有电的,我的图传就是插那工作。这个是v2的板子,比v1少了个插座, ...

这样啊,之前看对岸的讨论因为那个插座没电所以要加灯只能另外接线。可能后来生产的不一样吧

网友E:
我的功率电感也磕掉个角,LZ大大可以教我怎样绕线嘛或上个图
可以顺便解答一下功率电感破一点有差嘛它是干嘛用的呀
祝春 节愉快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功率电感也磕掉个角,LZ大大可以教我怎样绕线嘛或上个图
可以顺便解答一下功率电感破一点有差嘛它是干 ...

当时图传那个电感摔掉角之后,画面质量下降很明显,雪花很多。然后我把电感拆焊拆下来,并在拆线的时候数着有几圈,然后再找相同粗细的漆包线绕回去,多绕几圈。这个电感原来是9圈,我再绕线的时候绕了11圈,接上去试了试,雪花少了很多。因为摔掉角电感值肯定降低,所以要多绕几圈,至于具体几圈就不知道了,试吧。

网友: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酱油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也试试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我再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F(2013-03-23):
引用 楼主:
那个插座确实是清除fix ID用的,而且是有电的,我的图传就是插那工作。这个是v2的板子,比v1少了个插座, ...

请问你用tx5805可以不用华fpv控吗

网友G:
大大的巧手厲害

楼主(2013-06-05):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用tx5805可以不用华fpv控吗
好像华的图传频点跟市面上常见的不一样。。。估计只能用它的控。

网友H:
看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I(2013-09-28):
这个能脱控旋停吗,自稳速度如何?这个是三轴陀螺仪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