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指南针校准模式

楼主(2013-02-05):
模式开关板了不下20次,就看不到黄灯常亮,什么原因,期待中,三位开关,GPS-姿态-手动

网友A:
我是手动模式位置开始拜,掰10次,小钮的位置在手动模式位置。今下午试了2次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手动模式位置开始拜,掰10次,小钮的位置在手动模式位置。今下午试了2次就成功了。

小钮是什么

网友A:
就是控上你设置负责 手动 姿态 gps切换的开关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控上你设置负责 手动 姿态 gps切换的开关钮

是不是,开始开关的位置要在手动,然后开始快速的扳,是吗

网友:
是的。掌握好,大概1秒一个来回。

网友:
看一下调参软件里面的滑块位置,是不是滑块范围没调整好

网友:
我用两位开关试过,进不去

网友:
手动 姿态 gps切换时,软件里滑块没有点亮相应的兰色吧?

网友:
不要疯狂的快速掰,有节奏的掰上6次以上个循环停下就进去了,节奏大概1秒3个挡

网友:
恢复出厂后再来,,,,,,,,,,我试过这样,,,但我的是H

网友B:
是不是得需要有GPS信号啊,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得需要有GPS信号啊,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

不需要吧,开始的时候开关在要手动位置,然后快速扳6-10次后,要在手动位置停下,就进去了

网友:
噢,谢谢,我今天试了,有信号也进不去 ,不会是控的问题吧,

网友:
我从GPS掰到姿态再到GPS为一回合,6次就行了啊

网友:
开关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