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充电器的选择

楼主(2013-02-05):
准备给六轴配6s 10000mAh的锂电池,请问选用何种充电器好一些,una6 plus够用吗,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在线等

网友A:
UNA6充6s 10Ah电池,你需要很强的耐性,而且大容量电池用并充也不是一个好选择

1、PL6:1000W功率,6s充电时最大40A电流,应付10Ah电池足够有余(你肯定不会在充一块10Ah电池时用40A电流)。价钱在1300元左右(简版)
2、iCharger 208B,350W功率,6s充电时最大15A电流,小巧便携,价钱在860元左右。

其余更低的充电器我就不推荐了。

网友B: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的6s电池均为5200的。。10000是两个一并出来的。。我用了三台una6,,加保姆。。效率和速度还是可以保证的。而且我不用外场充电。因为出门10000的电池至少要带五组出去,飞都飞到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A6充6s 10Ah电池,你需要很强的耐性,而且大容量电池用并充也不是一个好选择

1、PL6:1000W功率,6s充 ...

pl6、iCharger 208B有些贵啊,用una6 选 5A的充电电流充10000 mAh的电池是不是要两小时左右,实在不行就搞个iCharger 106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的6s电池均为5200的。。10000是两个一并出来的。。我用了三台una6,,加保姆。。效率 ...

多谢指教,要是一台una6 选 5A的充电电流充10000 mAh的电池是不是要两小时左右啊,不行的话就搞两块5200mAh并联

网友C:
不会退魔的话就直接PL8,省事不费心!
就算以后出掉也有好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退魔的话就直接PL8,省事不费心!
就算以后出掉也有好价钱!

所言极是啊,无奈学生党,没这么多预算啊,买了pl8 其它的就没办法了,多谢指教了,看看有没有人出maxpro X612s了

网友B:
主要是看你有多少电池了,自己玩,,顶多备三组,而且一般都是急性子,,想飞了,抓紧充电。。。要是飞机多了,飞行有计划,电池动不动就是五六组,而且这还是一架飞机上的,好了,充一晚上吧,保姆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网友D:
iCharger 208B吧,UNA6适合充小电池,5A电流过平衡头,不过热都难。我自己2种都入了,控电用A6,飞电都用iCharger 306B ,25A 电池充,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看你有多少电池了,自己玩,,顶多备三组,而且一般都是急性子,,想飞了,抓紧充电。。。要是飞机多 ...

这年头还有人敢用保姆过夜充电?你是整夜守在旁边还是不理它随它去?

提醒:动力电池充电时一定要有人在旁边守候,这是血的教训,不是毁电池烂充电器这么简单,很有可能波及房屋。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harger 208B吧,UNA6适合充小电池,5A电流过平衡头,不过热都难。我自己2种都入了,控电用A6,飞电都用iC ...

嗯,6s 5000mAh锂电用a6 的5A电流充大概要 1小时,这个也还可以忍受,请问“5A电流过平衡头过热”会导致电池或充电器出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还有人敢用保姆过夜充电?你是整夜守在旁边还是不理它随它去?

提醒:动力电池充电时一定要有人 ...

我是整夜守着吧,,其实充电也就不到三个小时,看部电影,聊聊天就过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6s 5000mAh锂电用a6 的5A电流充大概要 1小时,这个也还可以忍受,请问“5A电流过平衡头过热”会导致电 ...

过热,就会使电池的平衡头老化,轻微的只是测不到电,用A6也充不进电。严重的就会引起短路,轻则烧毁电池,重则......你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热,就会使电池的平衡头老化,轻微的只是测不到电,用A6也充不进电。严重的就会引起短路,轻则烧毁电池 ...

嗯,看来要用6s大容量锂电,最少要搞个maxpro x612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