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舵机安装 连杆调整 及中点设置问题,望高手赐教

楼主(2013-02-05):
我们一般买回来的舵机基本都是没有上摇臂的。我是这么做得。大伙看看对不对

1:新舵机接上摇臂。摇臂在舵机正中水平。也就是舵机横放。舵机臂和舵机水平。这个时候是否就是舵机默认的中点位置?上下转可以+-90度(我的舵机是180度的)

2:我是250的JJ  放置舵机的位置有2个是倾斜的。大约15度向上。(机身机架安放位置如此)此时安放进1点有摇臂的舵机。那摇臂就不能和机身水平了。因为它只于自身舵机水平。只有升降舵机的位置是水平的安装位。

3:安装好舵机。上电 后发现。舵机臂会自动摆动一定范围。大约+-15度。随机。我也搞不清楚为何。此时我是重新拆舵机臂,调整到于舵机水平,再上连杆调节连杆到十字盘水平。最后再调节设置舵机中立点,然后设置舵机行程范围到100%.对么?

4:如果按照如上方法。就会碰到升降舵往上打满的情况下舵机臂已经顶到飞机顶部的升降滑槽底了。控制超出行程。。这时候是要重新缩小升降舵机的行程范围就可以不碰到顶部了么?

5:如果按第3点的方法设置好。往下打满舵 舵机拉杆就把十字盘拉下来。碰到了固定环。这时候是否应该调整拉杆长度。延长升降舵拉杆?其他另外2个拉杆也跟着延长保持十字盘水平是么?

6:尾舵的行程很短。大概15MM-20MM范围 舵机拥有180度范围。也是调节舵机行程即可么?我打满转向舵,大大超出尾桨螺距的调节范围。

以上6点其实也就是归结1个方面问题。就是舵机中点只能微调。所以只能尽量使用舵机原中点安装。然后 用舵机行程控制行程来避免以上6点的情况发生。是否是这么说呢?

网友A:
我先抛装引玉吧,给你点建议
1、舵机中立点 是你把舵机插上接收,然后开控,给接收供电后,控的摇杆回中时,你舵机的位置,就为中立点。这时你把舵机臂装上,舵机臂无所谓与舵机平行还是垂直,具体的看你装机的需要。当舵机中立点时,往往应为舵机臂的螺纹咬合和舵机的连接部分可能有微小变差,导致舵机臂无法与舵机平行或垂直,这时你需要通过控里的舵机中立点微调功能(具体功能的选项,不同控 不一样,Futaba的是 sub-trim,记不大清英文了),时限舵机臂与舵机的绝对平行和垂直,可以借助直角尺达到。
2、表述没大看懂,但应该有个原则就是 在保持十字盘水平情况下,你的舵机应该是在中立点位置,如果不是,可以通过调整舵机臂与舵机的安装角度,或者上面提到的通过控来调整中立点。但通过控调整中立点只能是微量的,大的角度变化,需要通过舵机臂与舵机的连接解决。
3、如果你按照第一步的步骤先调好舵机中立点的位置和十字盘水平的位置,再装机,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4:如果按照步骤一调整中立点和保证十字盘水平是也在舵机中立点的步骤后,应保持3个通道的最大行程为100的情况下,正负螺距为+-12. 为达到此目的,应该遵行先调连杆,再调控里的通道最大行程来解决。一般机机在出厂时说明书里的连杆长度是经过测试的,具有很强的参考性,如有差别也不大,届时可通过通道行程来调整最大行程。我一般是保证行程100的情况下,尽量调整连杆长度。

5:参照上以上4点,第5点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6:尽可能保持尾舵行程100的情况下,将连杆接尾舵臂的最低点。

以上6点其实也就是归结1个方面问题。就是舵机中点只能微调,并尽量保证行程为100。所以只能尽量调整好舵机臂与舵机以及连杆的机械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抛装引玉吧,给你点建议
1、舵机中立点 是你把舵机插上接收,然后开控,给接收供电后,控的摇杆回中时 ...

一晚上我都在搞舵机。我清楚了控的设置模型。重新建立新模型。然后所有摇杆回中。调整好各通道控制方向的正反完成后再接上舵机臂调整好需要的角度。保证上下摆动行程相等。然后上连接杆,接着上十字盘。然后调节3条连接杆直到十字盘水平。用水平器校准。最后实在无法校准的差1丝这样不够一圈 才用控微调。这次我全程都不看电脑陀螺仪的软件。调出来挺满意。水平盘算是人工调整好了。可是上到电脑用陀螺仪的软件进去看。各通道的中点位置偏差4-6左右。这样软件里还需要调节到0么?行程控制还要调节到软件显示+-100么?

最后尾巴舵机我一直调整不好。因为尾翼的螺距行程不大。舵机拉杆拉伸+-10MM就到头了。遥控的行程明显大于硬件行程是否调节控里的行程控制限制舵机移动范围?可是尾舵的中立点。我始终不知道在哪里,因为移动尾舵。它移动到哪就停到哪。控回中了。它不回中。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陀螺?三轴?kbar 还是 vbar

网友A:
抱歉,我误以为你是有副翼机,不用三轴。看你的问题,我才你是用三轴陀螺。
如果你用三轴陀螺,以vbar为例,正常情况,先保证控各通道中立点位置要在软件里显示必须为0,而且通道行程在软件里必须为正负100。这是保证陀螺今后正常工作的基础。如果中立点不为零,通过控的中立点微调保证为0。至于如果插上舵机臂后,舵机臂不水平,则须通过陀螺软件里的中立点微调。所以你目前需要连接陀螺和软件,通过控的中立点微调在软件里保证中立点为0,然后接着保证行程为100,然后调整软件里中立点的选项保证舵机臂水平,最后通过水平仪,调节3根杆的长度保证十字盘水平。
尾巴问题,请告知陀螺仪型号后在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陀螺?三轴?kbar 还是 vbar

我用小姨子 目前还在调试中

楼主:
我说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误以为你是有副翼机,不用三轴。看你的问题,我才你是用三轴陀螺。
如果你用三轴陀螺,以vbar为例 ...

尾巴是D90MG 金属齿 不过摇臂感觉好软。很容易被齿轮磨花 拆装比较紧。不过舵机参数不错

哦。原来我顺序错了。我说怎么调节半天。貌似和软件重复。

好,那我重新调,保持所有摇杆中立 。然后中点软件为0 上下100满行程。最后调节拉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是D90MG 金属齿 不过摇臂感觉好软。很容易被齿轮磨花 拆装比较紧。不过舵机参数不错

哦。原来我 ...

最后尾巴舵机我一直调整不好。因为尾翼的螺距行程不大。舵机拉杆拉伸+-10MM就到头了。遥控的行程明显大于硬件行程是否调节控里的行程控制限制舵机移动范围?可是尾舵的中立点。我始终不知道在哪里,因为移动尾舵。它移动到哪就停到哪。控回中了。它不回中。哪里出了问题?

舵机可以,记得舵机臂上要上螺丝固定,不然飞机震动会把舵机臂震出来。
尾舵的中立点,参照其他3通道调整,安装时,在保证尾舵臂与尾管垂直的前提下(250的我没玩过,凭经验估计),调整连接舵机和尾桨滑块球头的连杆,保证尾桨有2-3度左右夹角(尾桨滑块靠近尾波箱的一边。)。
小姨子我没用过,如果舵机软件里有调整尾舵行程的选项的话,就从软件里调整。
没有的话:如果把连杆放到靠近舵机的最近一个孔,行程还大的话,只能通过控调整最大行程,保证打舵时,尾桨滑块到极限位置不干涉,不顶。
不回中的问题,是因为在锁尾模式下,尾舵都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尾巴是D90MG 金属齿 不过摇臂感觉好软。很容易被齿轮磨花 拆装比较紧。不过舵机参数不错

哦。原来我 ...

其实不复杂,你的连杆暂时不要动,先通过控在软件里调舵机中立点为0,然后装上舵机臂,通过软件的中立点调整,保证舵机臂垂直或水平,然后把舵机装上机机,在看连杆是否需要调整。算是3步走吧。

网友:
太多了 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复杂,你的连杆暂时不要动,先通过控在软件里调舵机中立点为0,然后装上舵机臂,通过软件的中立点调 ...

谢谢你的指教。我 已经成功的调节好水平盘了。而且上下全程已无干涉。而且连大桨的+-角度和中心点0度都调节好了。软件里 水平盘的补偿调节都为0 太准了。呵呵。最后再调节连杆的作用很大啊。而且完全可以靠连杆调节到水平盘水平呢。 50%油门的时候 水平盘水平后,再上的旋翼头,再调节旋翼为0度水平,最后调节了+-9度。我是新手 9度足够了。

至于尾舵。感觉尾舵的拉杆位置比较靠进尾管 舵机平行尾管安装。舵机臂垂直舵机90度交叉于尾管下的方式 。就算球头朝上安装,尾拉杆都要被往下拉3MM才能扣上舵机摇臂最外的球头 更不要说吧球头装在摇臂内侧了。我也想装在摇臂内侧。这样遥控会更精准。鱼尾会更好消除。可是我认为无法做到。中午我回去再尝试更换下舵机位置看看

最后。我不连接尾拉杆的时候 单看舵机臂的摆动。有回弹现象。软件调试说明是说要调节A B段的行程能解决。可是软件里各点我都尝试过了。还是现象依旧。是控拨动方向后。舵机还会回弹。到底哪里又出错了?

呵呵 旧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就来。看来还要摸索一段时间。不过好处是。调机越来越熟练了。嘎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我 已经成功的调节好水平盘了。而且上下全程已无干涉。而且连大桨的+-角度和中心点0度都调 ...

小姨子没用过,所以尾舵回弹的情况,没见过。正常飞行状态出现回弹是感度设置不理想的表现,需要调整陀螺的感度。
祝试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姨子没用过,所以尾舵回弹的情况,没见过。正常飞行状态出现回弹是感度设置不理想的表现,需要调整陀螺 ...

陀螺感度?在控里调节就好了么?软件里没有见到有调整感度的地方。只有显示。不过我的感度一直都不能正常现实感度值。只能反映锁尾于非锁尾状态。一直显示感度是87 。非锁尾状态感度130   遥控已经调节为3点 0点 90 1点 80 2点 70

看到你的回答。我等下用MIX开关拨到70看看。是否能改善

网友A:
正常陀螺感度在控里调整的,你用的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陀螺感度在控里调整的,你用的什么控?

我用D10  感度调节为70 80 90 别人说高了。准备降低到 30 50 7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D10  感度调节为70 80 90 别人说高了。准备降低到 30 50 70

慢慢调,感度高一对舵机不利,二也影响飞行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