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改虎1

楼主(2013-02-05):
买的二手的 被顺风摔成内伤  算了一下换壳子也不便宜  于是就买铝板  螺丝 轴承 改了它  参考论坛大侠的办法改的 工具有角磨机 手电钻  螺丝刀 扳子 小锉 和双手  加工没精度 只求实用 下面上图

楼主:
驱动轮加的轴承8*16*5 的在内测铝板和车壳之间做了一个轴承座 用螺丝固定   诱导轮也加了轴承 和不锈钢横轴  电机换的395 绕组又加绕了20圈 比原装的要好启动点慢点

网友:
手腕上的虎睛石

楼主:
呵呵 战损 不是我做的  我只是加固了底盘 加了轴承换了电机  电池改了a123 2s3p在车上加了充电接口 充电器用索尼充电器改的平衡充

网友:
改的不错,什么时候发视频看看

网友(2013-03-12):
是个高手

网友A:
和我改的方法一样

网友:
后面的战损看来是驾驶员倒车技术不咋地,撞石头上了,开关和充电口创意不错。

网友:
这个老虎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改的方法一样

呵呵  很多地方都是参考你的坦克改的

楼主:
最近又闲不住了 把摆臂全部该向朝后 越野好点   问题来了  驱动轮和履带配合不好 跑起来驱动轮 咬的履带咔咔响  还没搞定

网友:
你咋不改成扭杆悬挂

网友(2013-05-19):
战损怎么做的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