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姿态 侧翻 求原因............

楼主(2013-02-05):
昨天把NAZA从F450移到X650上面 GPS什么的都校准了
拿到天台试飞 先在10米左右GPS悬停了下 然后下降到30多厘米 姿态悬停 左右前后大舵量打舵

突然一号电机抖了下 直接侧翻掉 还好高度不高只是浆磨了点
看下没事又解锁 飞了下 没事好好的
想来想去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难道是NAZA的气压计定高要一米以上?

网友A:
大浆震动,姿态感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浆震动,姿态感度高了

APC 1238 大浆无振动
感度还是按F450的默认感度 未调整过哦·

网友:
香蕉头焊丝

网友B:
初步分析不是飞控问题,应该是电机与电调的链接问题,请仔细检查,还有DJI的飞控对电调要求较高,有可能出现电机不同步和无法起转的情况,请仔细检查启动时电机的反应(你知道DJI问什么要生产自己的电调吗,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C:
有没有电机堵转的可能?

网友D:
我也遇到好几次这种情况,好象是其中一个电机突然停转,而且这个电机在启动的时候会跳了几次,才转起来。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E:
擦,我还在用NAZ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分析不是飞控问题,应该是电机与电调的链接问题,请仔细检查,还有DJI的飞控对电调要求较高,有可能出现 ...

好盈30A主要原先在 F450上都飞好几个月了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电机堵转的可能?

很有可能 第一次已经就抖了下 我没在意 第二次抖下 JJ感觉很失控样 就侧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好几次这种情况,好象是其中一个电机突然停转,而且这个电机在启动的时候会跳了几次,才转起来。不 ...

解决了吗?我的是4225

网友:
我把这个电机和另一个角的电机对调一下,感觉好象好了一点,现在还没出现问题,不知道到底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