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无聊画的桌面三轴雕铣,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3-02-05):
行程 80 150 80mm

35四向受力线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这个尺寸的话,如果x轴移动到两头的话,y轴导轨将承受比x轴在中心时高10倍的扭力

到中心的极限距离是40mm,我附件里的计算就是按这个距离校核的,加载40kg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现在比划的一模一样,我也是在一个手摇台钻的立柱上固定一个单导轨,下面的十字工作台也都是单导轨,有 ...

好建议,非常感谢,好多人不理解这种设计,

网友B:
跟我现在比划的一模一样,我也是在一个手摇台钻的立柱上固定一个单导轨,下面的十字工作台也都是单导轨,有意思的是连外形尺寸和行程都差不多,但是迟迟没动手的原因是做好后外形不漂亮,因为是侧置丝杠,所以工作量比那种常规的结构还麻烦,所以一直没下决心,还在想能不能一次性做个更“合理”的。我的那个导轨长度210,滑块长110,很巨大,完全不用考虑刚性的问题。还有就是你的Z轴导轨应该反过来用,滑块固定在立柱上,这样立柱夹紧块就不用那么长了,比较好加工。

网友:
终于见到和我用同一个软件的人了啊!

网友:
CATIA 画的啊    好

网友:
建议还是参考下专业机床设计吧!
能省者省,不能省就千万别省!
不然就成鸡肋了!

网友A:
按照这个尺寸的话,如果x轴移动到两头的话,y轴导轨将承受比x轴在中心时高10倍的扭力

楼主:
大概的尺寸

楼主:
我算过这种导轨,四向受力,导轨寿命与刚度都不是问题,附件是拿20导轨计算的结果,变形量应该在0.01mm以内,精度取决于自己的零件制作

楼主:
简单是机械设计的原则 吧,一个零件能搞定就不用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