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王装上了自制的声组

楼主(2013-02-05):
HL的最低配虎王,动力改了双550减速电机,炮塔使用arduino 单片机控制L298N驱动模块控制两个电机,实现旋转和俯仰.声组使用WT588-32L语音模块.用单片机控制机枪声音和闪烁,开炮用了个微动开关实现同步.坦克行驶的声音和触发方式还在研究之中....

机枪和开炮

实弹射击

网友:
这个其实就够了,,,我觉得发动机声音可有可无,,,除非你把车子本身电机和波箱的声音彻底减下来,不然总赶脚很2的样子,混搭的声音好奇怪。。。

网友:
自己做声组牛逼呀

网友:
路过,欣赏一下。

网友:
自己弄的可以随意改了!不错!

网友:
要是油动的该多好啊

楼主:
如果要求不高,自己做声组并不难.难就难在合适的音频文件太少了.视频上的声音是从YOUKU上下 载的视频中转换的,机枪声音是MG42的,本来要找MG34的声音,但找不到合适的,只能用MG42代替了.炮声是的确是88炮的,但是是88反坦克炮的,找不到虎式或虎王的开炮声音.160榴弹炮的声音到是不少,但那个声音和坦克炮的声音差别太大不合适.如果谁有合适的声频文件,请分享一下.呵呵.

网友A:
兄弟好,我也想用WT588-32L语音模块做个声组玩玩..是要用电脑把音频文件拷到芯片里吧?要用到那些硬件和软件才可以的?有无淘宝地址也想做一个`谢谢朋友新年快乐..qq:32547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好,我也想用WT588-32L语音模块做个声组玩玩..是要用电脑把音频文件拷到芯片里吧?要用到那些硬件和软件才 ...

新年好呀,朋友.WT588-32L的好处在于基本上可以无限次地擦写芯片。把声音写入芯片需要一个烧录器。软件的话卖家肯定会提供。不过市面上的WT588有许多版本,价格也不一样。通常的WT588基本不带功放芯片,所以还要再买一个功放模块。我的这个模块已包含了8002功放芯板,直接接喇叭就行了。价格的话我的这种要贵一些。WT588支持按键触发,低电平触发,三线串口,一线串口和并口。但是按键和低电平触发只有10个地址。但就坦克而言也够了。要买的话,某宝搜 ****宏阳电子工作室******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年好呀,朋友.WT588-32L的好处在于基本上可以无限次地擦写芯片。把声音写入芯片需要一个烧录器。软件的话 ...

谢谢朋友啊```

朋友帮我看看我这自已用舵机改的`用舵机电机输出的高低电平来无线控制的问题``帮看看是那里不稳定啊```还有接收机的PWM信号`用什么电路可以输出稳定的高低电平信号啊``目前只能用舵机电路测试...很想学习单片机来控制`苦于对这方面还是新手`朋友帮看看这段测试声效的问题`谢谢

网友:
还想问一下`如果我用这语音芯片`烧录好声音后```怎么用接收机`来实现无线操控??这语音板有无接口可以和接收机的PWM信号想连接吗?

网友B:
楼主和我想到一起去了,哈哈...我的豹子也是用的WT588-D改的...貌似机枪声音可以参考下CF里的重机枪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和我想到一起去了,哈哈...我的豹子也是用的WT588-D改的...貌似机枪声音可以参考下CF里的重机枪声{:1_6 ...

问一下朋友`如果我用这语音芯片`烧录好声音后```怎样配合接收机`来实现无线操控??这语音板有无接口可以和接收机的PWM信号想连接?

网友:
楼主厉害  新手膜拜

楼主:
无双朋友,看了你的视频。感觉你的触发方式应该为高电频触发,但又不理解直接连接又会出现暴音的情况。还有想了解下你的怠速和高速声音都否是一个采样,只是播放的速度不同?WT588不能直接接收PWM信号,如果想利用PWM信号来触发WT588的音频,必须有一个上位机。接线方式是接收机出来的信号线接入上位机(这里我采用的是arduino mega),然后编程,再用电路输出到WT588。由于我采用的是低电平触发,所以只要在需要触发的地址针脚上输出低电平就可以了。用舵机电路触发的方式理论上应该也是可以,但是你应该测量下舵机电路的电平变化值,然后用这个值和你的音频模块的技术值对比一下。因为虽然都统称高电平,但具体到实际的电子电路,也是不一样。有的电路可能3V就可以触发,有的可能就要5V。
    我之所以采用arduino单片机,因为此单片机的程序是开源的,在相关的论坛可以查到大量的代码。而且编程语言主要和C语言类似,这点比其他采用汇编语言的单片机可读性要强很多。
    希望对你有用。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双朋友,看了你的视频。感觉你的触发方式应该为高电频触发,但又不理解直接连接又会出现暴音的情况。还有 ...

谢谢热心的楼主回答!!非常感谢!这个模似声效是5v供电,只要改变黄色信号线0v-5v变化就可实现声音的快与慢`

上面的视频是通过车控来控制舵机电机两角输出的0-5v电压变化来实现`但是感觉不是很稳定,所以想找一个更好的电路来实现`

下面这个视频是用一个电位器来控制声音快慢`如果用车控无线控制的话要那些更好的电路来实现?上位机??

我现在是用一个电位器可以控制模似声效的快与慢``模似器声效器有三条线`5v供电`一条红色正极``一条黄色信号触发线``还有一条黑色负极```电位器三只引脚分别接左接正极中间接黄色信号`右边角接负极`````这时转动电位器可以实现`怠速声到高速的变化```````

我现在是想用车控的某一通道无线控制模似声音大小`来代替这个电位器```是不是要买一个朋友所说的上位机来与`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来对接`再编程后可以实现无线操控???

我现在这种装况`如果是朋友的话`会用什么来实现车控无线操控声效的??有无小巧的上位机??我在淘宝上查了一下基本上都是大大的开发版那种..也不知道能不能用,那种适合我这种改装??是不是这种开发大版测试成功后就可以做成小版用?再次感谢朋友热心解答......谢谢

楼主:
呵呵,我知道了.你这种是通过调整黄色信号线的电压来实现声音的快慢的.挺不错.如果我来实现的话:方法一:物理方法,最简单.用一个舵机Y线把接收机上的油门通道接出来,一边接电调,一边接一个舵机,舵机再通过摇臂转动电位器就行了.把舵机和电位器固定好就行了.呵呵.....方法二:买个arduino uno板,这个板比mega便宜,功能差不多就是接口少了几个,但也够用了.用pulseIN()函数读出接收机的高电平脉冲数据,我的遥控器,最低位是1100,中位是1500,最高位是1900,然后利用map()函数把接收的脉冲值映射到0-255之间,最后用anologWrite()函数把电平输出到你的黄色信号线就行了。给arduino加5V电压,这样anologWrite()函数输出的时候就是在0-5V之间变化,应该满足你的要求了。你的这种应用和用arduino控制L298N的双桥电路差不多的,只不过不用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只用输出使能端就行了。你可以查一下网上arduino的这种应用,代码很简单的。
另外对你的这种声音模块比较感兴趣,能否告知具体型号和购买地址。

楼主:
另外如果不是研究用的话,不用购买很大的开发板。直接买arduino uno 或者nano都可以。直接有USB口,接上电脑用开发软件直接把程序下 载到板上就行了。

楼主:
呵呵,南大的电大脚.我也有一辆换了150A+4274.很结实,就是不好找场地玩......改装后速度太快,又沉.撞到人可不是好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南大的电大脚.我也有一辆换了150A+4274.很结实,就是不好找场地玩......改装后速度太快,又沉.撞到人可不 ...

谢谢朋友回答啊,用电位器改是很简单`但是也有个小问题`如果用舵机连动电位器的话`由于舵机速度慢和行程距离短`所以控制起来不是很方便..只有加装大小齿比来控制估计可达到效果`就是安装麻烦``所以我就想用单片机控制`看朋友也是单片机高手了,我是想买些小板回来改一下,又但心买错板子浪费,又苦于没交流的朋友帮助`论坛上交流太慢了,朋友的qq号是多少?我qq3254787 很想多请教些问题`我的大脚车是南大的`以前玩直升机`现在改玩大脚车了`这个模似声如果改装在朋友的坦克上我想应当也8错的``如果里面烧的声效朋友能改成坦克的就更棒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朋友`如果我用这语音芯片`烧录好声音后```怎样配合接收机`来实现无线操控??这语音板有无接口可以和 ...

我用的WT588有跳线触发模式,没有使用单片机控制。烧好声音以后直接舵机做成开关控制播放声音,开炮和楼主一样是用和微动开关限位打蛋波箱弹簧到满拉伸点是触发语音,发动机声音模拟是个难点还没想好这些拢,研究中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WT588有跳线触发模式,没有使用单片机控制。烧好声音以后直接舵机做成开关控制播放声音,开炮和楼主 ...

如果要模拟发动机声音的话,可能只能用单片机控制的方式了.而且由于涉及到坦克前进后退拐弯的话,就要自己编写混控的代码,然后用阶梯触发的方式.但是就算是这样,在实际使用中仍然是电机的吱吱声+声组的模拟声音,我自己认为有点不伦不类,所以也不打算搞了.而且坦克开动中带有声音,觉得更象玩具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模拟发动机声音的话,可能只能用单片机控制的方式了.而且由于涉及到坦克前进后退拐弯的话,就要自己编 ...

确实是个问题,坦克电机的声音有点大,无法完全被掩盖。我现在触发电路模拟发动机声音是用的一对常开和常闭的震动开关,不动时保持发动机怠速声,电机启动就触发发动机启动和运行声音,停车又自动切换回怠速。但是这样有个缺点,行走时候不能做其他动作,不过控制比较简单,有好办法可以参考下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个问题,坦克电机的声音有点大,无法完全被掩盖。我现在触发电路模拟发动机声音是用的一对常开和常 ...

虽然我不打算做了,但是还是可以交流一下.建议还是采用上位机来控制.如果采用你的方法,发动机的声音只能有两种,一种怠速,一种行驶.这样的话比恒龙原厂的好不了多少.如果是采用上位机控制,通常可以用三种采样,怠速,中速和高速,当然用四种或五种采样的话过渡会更自然.因为是用软件实现的,所以多加几种采样也就是多写几行代码而已,关键是声音的采样做到位.举个例子,遥控器处于中位是发射的脉冲高电平信号是1500,最低位是1100,最高位是1900,那么前进时的范围就是1500-1900,后退的范围是1100-1500,那么根据编程,可以在1400-1600用一个怠速采样,1600-1700再用一个快一点的,1700-1800再快一点,到1900就最快,后退也一样.这样一来过渡就很自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我不打算做了,但是还是可以交流一下.建议还是采用上位机来控制.如果采用你的方法,发动机的声音只能 ...

提议不错,值得参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