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飞机

楼主(2013-02-05):
推荐个机机,在七百元一下,速度

网友A:
最起码也的说说想要哪一类的,是练习,还是3D,还是FPV。。。。。。。。。。

网友B:
是直机 还是固定翼 还是飞翼 是上单翼 还是下单翼 是水机 还是路机 是EPP 还是EPO 还是轻木 还是.......................

网友C:
EPO 上单翼 练习机

网友D:
空机还是?

网友E:
新手建议买个上单翼玩!

网友F:
敏定塞斯纳吧

网友G:
FMS 三角翼 新品 便宜 速度 都符合LZ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