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死了,紧急求助各位老师。

楼主(2013-02-05):
记得是前天晚上小弟手贱,想要调整一下naza的感度,希望它会有更好的飞行稳定性,可是,费劲的是在调参软件里想要重新校准一下遥控,不知怎么的就出现一个错误提示,显示遥控未和主控连接,现在是插上电池,naza红灯狂闪,问了好几个老鸟,也是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快过年了,我的naza就这么死了么?求助啊!

网友A:
飞控和接收机的连接线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和接收机的连接线掉了?

没有,目测接收机信号灯常亮,即接收机和控正常连接!但是NaZa却判定木有遥控信号!

网友B:
NaZa调参上面选择的接收机类型不对吧(普通,d-bus,ppm)你试着重新选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调参上面选择的接收机类型不对吧(普通,d-bus,ppm)你试着重新选择一下。

这个我试过了,无论哪种都不行,以前正常飞行时都是普通类型的,。。。

网友C:
先检查接收机是否正常,或重新对下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接收机是否正常,或重新对下码

恩,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