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夹有虚位怎么处理

楼主(2013-02-05):
如图中箭头所示用手上下摇有虚位,两边都比较严重,虽然飞起来感觉不出来(我飞的不准,所以没感觉),但是心里不爽,担心是隐患,曾经试过横轴两边加垫片还有螺丝锁的很死,但问题依旧,这是不是轴承的问题,有处理过类似的吗

网友:
是需要有这个“虚位”的,橡胶圈有一定的弹性才能减震,卡死了会导致点头

楼主:
我的是DFC头,垫圈都换DFC硬的那种,根本没减震作用了,还有朋友新装的DFC头就没虚位,我的过百起落吧

网友:
看看止推轴承是否挂了

楼主:
全部轴承都没有挂,但不肯定这是否轴承老化该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轴承都没有挂,但不肯定这是否轴承老化该换了

那就把轴承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