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来4台变频器都是380v输入的想改成220v输入帮我改好送你一台交换也可以

楼主(2013-02-05):
找来4台变频器,都是380v输入的,想改成220v输入,帮我改好送你一台abb3.7千瓦的变频器(ABB的有人说不是变频器,是软启动器)谁有220v输入的变频器交换也可以(4台换一台)。

网友:
楼主名字很牛比......

网友A:
最简单是买台最小的电焊机,就是220伏和380伏两用的,必须是电感型的。不怕费电可买铝线的。用电焊机的初级线圈把220伏变为380伏,用在变频器上不就行了。还多了台电焊机用。

网友:
使用倍压整流,引电容中性点作零线,xyz任意作零线

网友:
最简单是卖掉,然后买220V的

网友:
可以和别人交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是买台最小的电焊机,就是220伏和380伏两用的,必须是电感型的。不怕费电可买铝线的。用电焊机的初级 ...

谁告诉你的单相220V电可以变成三相380V电啊?哪个老师教的?

网友:
谁告诉你的单相220V电可以变成三相380V电啊?哪个老师教的?

220v升高到单相380V可以给380V的变频器用,我现在就那么用的

网友:
虽然没有搞过,感觉像是从3相电中,取2相接入,这样就是2相380V了,

网友:
  小功率变频器的3根电源线接2根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有电路图能改。没图???

网友:
ABB的那个是软启动器不是变频无法调速
变频器通常都有输入缺相及相序检测,屏蔽掉就可以了。电机的接法也得调整由星接改角接法,同时电机的容量应为变频器容量的1/3,除非换进线整流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的单相220V电可以变成三相380V电啊?哪个老师教的?

好多变频器是不检测缺相的,单相380伏也能运行。得分变频器,有缺相保护的机型就不能使用单相380伏。但也有弊端,单相380状态下重负载容易保护停机。

网友:
整流是三相整流,最终还得变成直流电,想办法把单相220V整成和三相380V整出的效果一样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你用一台两厢变频器输出端在街上三相变频器

网友:
缺相都是小事软件可以屏蔽的,前端只是个整流,问题是三相380出来的直流是540v左右,而两相220出来只有不到400v,如果不是宽电压工作的变频器,基本上可以确定会欠压保护

网友:
楼主的目的是手头三相380伏的变频器如何在家里只有220伏的照明电源的情况下能用起来。

网友:
弄个自偶变压器把220v电压提升到380v然后接入变频器,注意有的变频器带缺项保护,单相380v在3个输入端子中两个任意接入,只要变频器能点亮不报警即可使用,但自偶变压器的功率的够,就像楼上有位兄弟说的用带220v和380v输入的电焊机初级线圈即可连电焊机都有了

网友:
高手  电焊机初级  220V  380V 输入的电焊机带380v的变频器 能用吗  不懂

网友:
用380变220的单相变压器,反过来接,单相380V输出,接变频器的两个输入端其中一个带N/L2标识,如无该标志则可能带缺相保护,接任意两个试下吧。

网友:
电焊机220.380v输入的初级可以看做是个自偶变压器,次级无非有反绕组,完全可以把电焊机当做自偶变压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是买台最小的电焊机,就是220伏和380伏两用的,必须是电感型的。不怕费电可买铝线的。用电焊机的初级 ...

确实好办法 除了废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