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 虎一 可以用什么规格锂电池才不会烧板子?

楼主(2013-02-06):
恒龙 虎一 可以用什么规格锂电池?25C的不会烧设备吧?

网友:
只要电压不高就没事

网友:
烧不烧板子,跟C数没关系,,,跟你的电压有关。。。

网友A:
用2S应该死不了

网友B:
我到是很想知道7.4V的锂电会不会烧田宫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到是很想知道7.4V的锂电会不会烧田宫的板子

烧不了。。。。我用过9.6伏的都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烧不了。。。。我用过9.6伏的都没事

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回头买个ACE5000毫安时的7.4V锂电玩玩,锂电重量轻,对于豹2的电池布局来说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回头买个ACE5000毫安时的7.4V锂电玩玩,锂电重量轻,对于豹2的电池布局来说是好事 ...

没仔细看。。。9.6伏用的是镍镉的。。。。锂电还没试过

网友:
锂电最主要的是要防止过放,而且不用的时候要取出,并放电到存放电压。很是麻烦。

网友:
我一直是3S电池,很好

网友D:
HL用2S锂电应该不会烧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HL用2S锂电应该不会烧板子吧

不会,但C数必须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2S应该死不了

我的烧了一半,烧不死,还能一边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烧了一半,烧不死,还能一边转

轻伤不下火线哦真强悍

网友(2013-06-01):
下次也要进7.4V锂电了,大容量才玩得爽。现在用的是镍22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