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插子弹头深度不一样!!!!怎么办!!!!!影响大吗?

楼主(2013-02-06):
自从买了碳纤桨。
桨不怎么坏了,子弹头到是一撞就坏....
在快递闭门前一天到的6个子弹头。。。
发现,电机插进去的深度不同!!!

下面是电机。因为插入的深度不一样。
所以桨貌似也不在同一平面。

现在换MWC,这几天在家调PID,想耐心玩玩。但不知道这个深度不一会有影响不?

网友:
没影响,只要装上子弹头,平衡好就可以,剩下就交给飞控~~~~~~

网友:
没影响,只要子弹头能夹紧,电机转动时,子弹头尖尖不会画圈圈,桨不要飞出来就行,

网友:
其实有影响的..你用手抓住 推大油门就会发现子弹头尖那里会画圈.....两个解决办法..意识把电机轴弄断..争取都能插到底...二就是换正反浆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