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组6轴卡片航拍,如何配置?

楼主(2013-02-06):
自己是菜鸟,不知道 怎么组装6轴飞行器用于业余卡片机航拍,比如电机、电调、飞控、电池、机架、云台等,应该如何配置?请教老雀配置 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六轴配卡片太浪费了吧

网友:
我也来观摩学习的

网友A:
6轴浪费,微单也就4轴够了,
飞越有600的4轴机架不错,
卡片的话2216电机吧,KV是900左右配3S,700左右配4S
电调最好可以支持4S的,一般20a可以,挂大电池的话还是25a或30a的
电池常用的3s2200到5000mah吧,4s我没用过
业余玩玩的话云台买1百多的,数字舵机,金属齿,加2根橡筋,已经很好效果了
飞控不加GPS的话兔子很好用,其他的没用过
欢迎入坑,烧钱漫漫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5楼很详细,这个坑很烧钱,正反桨什么的多买些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轴浪费,微单也就4轴够了,
飞越有600的4轴机架不错,
卡片的话2216电机吧,KV是900左右配3S,700左右配 ...

受教了,谢谢!买了一个ATG普通六轴机架,下一步就是电机及电调

网友:
个人觉得四轴很好用

网友:
四轴 六轴 还是八轴,我都蒙了!!!!!!

楼主:
还有多个配置么?多多参考

楼主(2013-04-13):
请问,我的6轴机架是600MM的。电机是V2216 KV800,电调是天行者20A。那么应该用什么型号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的6轴机架是600MM的。电机是V2216 KV800,电调是天行者20A。那么应该用什么型号桨呢?

我650,用1238

网友:
大大感謝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