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大家来讨论一下铣夹头中关于ms锥度弹簧夹头

楼主(2013-02-06):
主轴是ms3的,原配的7316夹头套装,就不多说了,夹一根约100长的校过的圆棒摆得根本就没有打表的必要,逐级向上打表测,7316夹杆内锥孔0.05,主轴ms3内孔0.05,看来得换夹头,大家用er夹头的很多,但在网上看到一种ms锥度弹簧夹头,如图,从ms1到ms4的都有,以ms3为例,内孔1到18的全套买齐几百元,不算贵,诚心请教一下大家,针对像我们的小床和使用频率的前题,这种铣夹头的特点,如刚性,精度等,谢谢

网友:
我采购过,也用过。
个个认为是极好的增加刚性与加工精度的附件

我有一台小铣床是 MT1的主轴锥度。一般要配合ER刀杆或钻夹头,夹铣刀工作。
同样的一把铣刀用 上面的这种夹具离主轴口可以是 3--4CM(如是短刃的刀具),但用其它的夹具明显距离要大到 7-8CM。
对这种小细脚,小细腿的工具来讲。刚性的不同想想也明白了

至于精度。
大凡结构简洁之物,只要是用心作的,其精度总比复杂的好。
我测的的结果是离主轴口 20MM 偏0.02--0.03MM,

当然商家会吹它是0。01MM的精度(人家钻夹头还吹 5UM的夹持精度呢)
笑一下。
DIY能每次到 2-3丝的精度不错了。(任意装夹,绝不对表)

我是山东征宇这里采购的 28元一个
因为是铣床于是夹的刀柄全是 整数或标准的数值。于是这种夹头可以很好的对应
也许用作钻床的朋友,就不适合这种夹持容差极小的夹具。
采采购了 3--3。175--- 4 ---5 ---6 ---8
但忘了采购 7 还有 6。35了。年后补上

网友:
好东西,不过就是买一套下来成本有点高,呵呵!

网友:
请问:自己用接杆做,精度容易保障吗?

网友:
技术还没过关.说不上话.帮你顶下了

网友A:
挺好的,我用滚针铣夹头,绝大多数时间也是只用6和10的夹头,换钻夹或丝锥夹头也要拆铣夹头。所以你这个只要有精度还是不错的。只是刀具公差要小,不然在莫氏内锥孔里锥度配合可能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也谢谢帮顶的朋友

网友:
国内好的弹簧夹头要卖200-300一只,夹着检测芯棒,在30mm悬伸处的跳动在2个微米以内。

网友:
问题是我们的主轴内锥也没这么高的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