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伟力V959的控能改手么?

楼主(2013-02-06):
着急哇 左手油门实在是不习惯 能改的话就拆了改啦

网友A:
能的,把两边调换一下,好多人这样做

网友B:
能改就好了 我也很苦恼这个问题 最后没办法买了x200

网友C:
大控能改的 接线是用插头的 小4轴的控 是一个线路板上汗死的 要改的话 要断线路板的 有一定难度 不建议新手干 要有一定的电器知识可以完成

网友D:
买的时候不可以直接要个右手油门的吗?

网友E:
用MJX,两边换手好轻松................

网友F:
可以改,我已经改好了,把两个遥杆焊出来,对调。再把油门和前后两个电位器的中间那条信号线对调就可以。

网友G:
在tb佳宇模型好像有可以预定日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