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谁可以帮我画下这个起落架的4点运动图?··

楼主(2013-02-06):
2点固定2点运动 3个部件   1个部件固定死· 1个部件是定点旋转  1部件是3维空间旋转非定点旋转
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已经交给朋友用SW作下动作····

网友:
四楼说得没错啦,装个三维软件,实际磨以一下,什么都出来了

楼主:
应该有个角度数据

网友:
看的稀里糊涂,手上没实物,胡乱说说吧:
这是四连杆机构,最上面的图是连杆过死点锁死轮子的连杆,锁死后不会位移,和大力钳的意思相近。
这种东西看着没什么,其实充满的机械和数学的原理。
楼主可以用Proe搞个装配拖动下看看。

楼主:
cj8510看图·您说的这里还不算主要的主要的是这4个点其中紫色和红色能行走顺利!!我就是这里不会计算········

网友:
仔细看红圈中,应该控制起落架的油缸或是气缸两个极限还可以进入一个卡位,轮胎的反作用力正好锁在里面了,气缸或油缸的尾部应该也是一个可以旋转的支点。所以你那个CAD图中青色和绿色的U槽形状应该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