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不住尾 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3-02-06):
飞机具体问题是:风神SV版飞机、亚托4合1、XG7、DS615、GY520陀螺仪、栗研SH-1290MG,飞机静态时检查锁尾模式下控摇杆左,尾右变距,摇杆右,尾左变距,提起飞机,机头右转,尾变距右,机头左转,尾变距左,设置正确后。飞机打燃后问题来了,震动开始导致陀螺仪红灯与蓝灯闪烁,持续加大油门,飞机要离地要离地的感觉时,尾巴突然会要么左甩要么右甩,就像陀螺仪反向时出现的情形,开始以为陀螺仪反向了,所以先介绍了下设置。是否是震动过大导致陀螺仪不工作锁尾失效,还是因为以上设置错误了或其他什么原因,请各位模友解答并建议下该如何调整,谢谢咯!

网友A:
断电,拨动尾巴看是否顺滑,然后检查遥控陀螺仪设置是否在锁定,及调整感度值,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拨动尾巴看是否顺滑,然后检查遥控陀螺仪设置是否在锁定,及调整感度值,试下,

尾巴完全顺滑,陀螺仪这些都设置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尾中立点。

网友B:
楼主说的情况很像陀螺仪处于非锁尾模式
JR遥控器感度要大于50%才是锁尾模式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情况很像陀螺仪处于非锁尾模式
JR遥控器感度要大于50%才是锁尾模式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

锁尾模式调到70%都不起作用
飞机没启动发动机的时候摇飞机尾巴都有锁尾效果,一启动发动机加油门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尾模式调到70%都不起作用
飞机没启动发动机的时候摇飞机尾巴都有锁尾效果,一启动发动机加油门就不行了 ...

JR的70%只相当于F的40%
楼主再加大一下感度
50油机一般我都在90左右

网友:
飞机没启动发动机的时候摇飞机尾巴都有锁尾效果,一启动发动机加油门就不行了

网友:
陀螺仪的反馈设置有误

网友:
陀螺仪的反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

这个设置肯定是对的

网友:
俺 觉得 是:“震动过大导致陀螺仪不工作锁尾失效”

网友D:
百分之百确定是陀螺仪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分之百确定是陀螺仪反向

提起飞机,机头向右转,尾变距同方向右,机头向左转,尾变距同方向左,陀螺仪没有反向啊。舵机也没有反向,摇杆打左,尾推右滑,摇杆打右,尾推左滑!而且锁尾模式下尾舵机不回中的,非锁尾模式下舵机是回中的,设置也是正确的。其他还有3台电动飞机都是这样设置的舵机动作,都能正常锁尾飞行,唯独这台油机不能锁尾!

网友:
换个电流大点的电源试试吧,供电不足也会产生这现象。

网友:
250快以内手功能正常的GY401陀螺仪一个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首先根据飞机不同不是看尾推滑块的方向 而是尾桨的攻角  仔细确定下尾桨的方向吧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呵呵!

网友E:
怎么解决的?

网友F:
感谢师傅为我解决了问题 。。。在此祝福所有模友新年快乐

网友G:
估计也是震动的问题

网友H(2013-04-20):
怎么解决的也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