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电直,前进航线会抬头,正常与否?

楼主(2013-02-06):
三轴是SK720,450pro电直,前进时不动升降舵摇杆,机机会抬头,这正常吗?大家来说说

网友A:
抬头应该向后飞,怎么会向前飞的?

网友:
升降感度调小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抬头应该向后飞,怎么会向前飞的?

一开始打完升降舵是前倾的啊,之后前倾幅度慢慢变小,最后向后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打完升降舵是前倾的啊,之后前倾幅度慢慢变小,最后向后倾了。。。

悬停是否平衡?检查整机重心是否在旋翼头?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SK720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是否平衡?检查整机重心是否在旋翼头?

悬停没问题,不会固定往前漂。重心问题也可以排除了。只要开了摇杆居中触发的自平模式,那不会有这现象,前飞途中飞机只会慢慢变水平。而只要关了这模式,竟然会自动从前倾变后倾

网友B:
720出现这个,估计是用6轴平衡仪模式飞的

网友C:
升降舵补偿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0出现这个,估计是用6轴平衡仪模式飞的

确认没开自平的

网友:
MB专门有这个选项:倾斜盘--航线波浪飞行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降舵补偿不够

类似升降舵补偿的没找到啊。720竟然没这参数

网友:
我曾经不装头罩就是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