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到底是连S-BUS还是其他通道(比如通道6)

楼主(2013-02-06):
将A,E,T,R,U五个通道的功能集合在X2一个通道,仅使用一根舵机线连接S-Bus和X2即可”这话意思是AETRU通道只需接一根S-BUS到X2就可以了么?

说明书里接收器类型有这么一句话“如果您使用S-Bus接收机,A,E,T,R,U,X1和X2通道都将通过D-Bus通讯。下图为使用S-Bus接收机遥控器的默认设置通道和主控通道对应示意图(目前使用S-Bus接收机前8个通道)。”

有点糊涂了

网友:
就这么接,软件里设置成D-BUS就OK了

楼主:
嗯虽然知道怎么接 就是被DJI搞的反而糊涂了

网友:
DJI的中文说明书估计是英文版翻译过来的。。。我一开始也没看懂

网友:
对于初次使用者来说,说明书确实有改进的地方。
感谢LZ提出。
我们将尽快安排出一个 初学者速成安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