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雕刻机做好了 现在 啥软件也不会用 求大侠指点

楼主(2013-02-06):
在坛子上中毒 参考啦各位大侠 做的JJ 自己 也D了一台 铝合金的 JJ 可是现在 JJ做出来了 没法使用机械方面 努努力还可以搞定 软件还真是一点办法没有 只有上坛子求助了  现在用的MACH3 接口板 不知道 要怎么 画图 写G代码 用了接口板自带的几个试机程序 试了下 机器没问题
一般我就做点小小零件 要铣圆直线 什么的 用什么软件 简单点 MACH3 支持什么格式的G代码

网友:
机器都做出来了,软件方面自己上网找教程慢慢学吧,用机子做东西,就学的很快了。

网友A:
我也是刚接触这个,学习artcam出刀路,能雕刻字了,感觉就是太慢,2*6mm大小的5个字要刻2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接触这个,学习artcam出刀路,能雕刻字了,感觉就是太慢,2*6mm大小的5个字要刻2小时。

怎么会这样呢?雕刻字是最快的,你肯定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想写说下

网友:
加工简单的零件的话,可以使用CAD绘出二维图,然后到处到artcam中生成刀路,将刀路导入到Mach3中就可以了。个人觉得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另外有基础或者有时间学习的话,可以学习UG或者Solidworks建模。建模之后,UG和CAMworks都可以直接生成单路,并且可以对加工过程进行模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这样呢?雕刻字是最快的,你肯定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想写说下

谢谢兄弟的回复。祝新年好。
具体哪里有问题我一事一时也说不请,因为对crtcam不熟,我用了多达5次的光顺功能,不知道有没有关系,还有就是f值太小,才200。还有刀具的选择,下切速率和进給速率拿不准。不知道这些会不会影响速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兄弟的回复。祝新年好。
具体哪里有问题我一事一时也说不请,因为对crtcam不熟,我用了多达5次的光顺 ...

F最少搞到1K呀, 加工速度和光顺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