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2底盘一张,模型吧看到的,某个模型展上的

楼主(2013-02-06):
全長617mm、全幅200mm、全高176mm、全備重量約3300g

网友:
田宫最新的产品,等待各位评测吧。不太喜欢苏式战车,涂装太单一

网友:
太贵了,看看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些天收到过北美价格,可以说在北美没有比这家零售商更便宜的了。

We wanted to send out a Newsl ...

我问网上一个经销商56035 什么都不带的就六千多了~~贵了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带新款2.4G4VWD的遥控器还有充电器和镍氢电池的版本是日本国内版~货号56034~~中 国北美欧洲版本一律是不带遥 ...

我前些天收到过北美价格,可以说在北美没有比这家零售商更便宜的了。

We wanted to send out a Newsletter letting all our customers know that Tamiya has given us the pricing on the new Russian Heavy Tank JS-2. We will be selling these tanks for $1,010.00 (not including S&H) and MSRP is $2024.00. We are currently taking pre-orders for this tank. You can place an order on the website to pay the deposit for a pre-order. All that you need to do is put 'preorder' in the search box and it will pull up the button. The deposit amount is $100.00 and it is non-refundable. Once we get the tanks in we will email all the people that pre-ordered a link to a button to pay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tank so we can ship. Again, if you pre-order and chose not to finish the order when the tanks arrive, we will NOT be refunding the deposit.

日本带遥控器的也就是1000美刀左右,北美的价格也是1000左右 如果不带遥控器的话亏大了。

网友:
估计价格5000多吧,等待大家的测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JS2自带 Futaba的2.4G遥控器。价格吗应该在7000-8000左右。

自带的应该是另有版本,个人估计不带控的版本价格应该在5500上下

网友A:
貌似这个JS2自带 Futaba的2.4G遥控器。价格吗应该在7000-8000左右。

网友:
什么价格?

网友:
一眼就知道是田的

网友:
不是太爱

网友:
底盘看上去很好,价位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