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II 天线的小改装

楼主(2013-02-06):
给位老鸟 大神 ,今天小弟突发奇想 把天6II天线做了微小改动 不知道合理不合理啊 还请大家给与点评!

网友A:
做什么?想接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想接功放?

接功放的 或者换天线的 就是觉得好玩 不知道能不能这样

网友B:
你这是直接并联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直接并联的吧?

是的 我不太懂无线 不知道这样接行不行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

为什么啊 ?求教育!

网友B:
高频阻抗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阻抗不匹配!

单接一个平板天线呢?不加功放

网友B:
不是接不接功放的事,高频输出你应该先接一个sma头,别两根天线并联。

网友:
搞不懂也!!

网友C:
像别人给无线路由器加平板天线的行不?  好像加了之后 信号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接不接功放的事,高频输出你应该先接一个sma头,别两根天线并联。

这sam头往哪接啊 我有点不明白了 电路板上焊线接的就是一个sam公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别人给无线路由器加平板天线的行不?  好像加了之后 信号强很多····

意思就是那个意思 同是2.4G的设备 工作频率也差不多 我想该是一个方法吧 不知道我这样直接接线在电路板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只是偶然在网上看到别人改路由天线····

网友B:
你要接头,就要把原有天线拆了。不接功放的时候在接头上拧一个外置天线。

网友:
貌似只焊了中间的那根,外层网状的不焊?个人感觉里外都要焊的吧。

网友D:
楼主没有吧屏蔽层接地吧?这要换你这发射模块功率大的话就已经烧毁了,,,,屏蔽层要接地!你光接一根芯线的话那么这条馈线就成了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接头,就要把原有天线拆了。不接功放的时候在接头上拧一个外置天线。

求大神解释啊 我这样做有什么后果呢?会互相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有吧屏蔽层接地吧?这要换你这发射模块功率大的话就已经烧毁了,,,,屏蔽层要接地!你光接一根芯线 ...

原来是这样 外层的线应该怎么接 接到哪里呢?还请教大神解释啊

网友D:
你看看遥控原装天线怎么焊的,屏蔽层就是你那个信号线的金属网的那一层要跟地焊在一起,你仔细看原装天线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遥控原装天线怎么焊的,屏蔽层就是你那个信号线的金属网的那一层要跟地焊在一起,你仔细看原装天线就 ...

万谢!!!!上午刚又焊接了一次 都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