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D切回普通的时候飞机打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2-06):
从普通模式切3D很正常,切回普通的时候转了2、3圈才定住,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不是把尾感度开关当3d开关用了吧?

网友A:
上面是开玩笑的,是不是楼主的3d螺距和普通螺距相差太大?转换时的瞬间扭矩较大的变化,对于锁尾感度不是特别高的jj将是个巨大的挑战。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