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尾桨是不是效率不行啊

楼主(2013-02-06):
这几天锁尾一直不佳,各种解决办法都试过了,都没有根治,今天把尾巴上的碳纤尾桨换回原来的塑料浆,一下问题就解决了,难道是碳纤尾桨的原因,这种碳纤尾桨要比塑料尾桨小一些。

网友A:
我用了还行,短一点宽一点。

网友B:
浆效问题

网友C:
尺寸问题,碳桨效率比塑料桨高。

网友D:
以前想过碳纤尾桨,买的时候卖家断然不肯卖。曰 不好用。

网友E:
刀马浆效率最高。还便宜

网友F:
我也是碳的换 刀塑料

网友G:
个人感觉:yt塑料<杂牌碳桨<KBDD

网友H:
应该是配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