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调震动

楼主(2013-02-06):
有关直机震动相信各位新手多有碰到过甚至换了所有的新的配件多难解决震动  现在给大家说说尾震动是比较难解决的问题     如果你换了全新的配件还是有震动你不妨试一试我的排震方式   尾管支撐架硬度高一点的震动小好多的    现在把平翼座的螺丝松开平翼座用力往前面推然后把 平翼座上紧 在试一试震动肯定没有了    前提一定检查好了没有其他的配件有问题     下面上图片
祝大家新年来临之际   爽飞

网友A:
震源还是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源还是在的!

但是效果明显真的

网友B:
有点效果,解决震源才是根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效果,解决震源才是根本。

应该是供震  尾管支撐架硬度 是关键一定要硬度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供震  尾管支撐架硬度 是关键一定要硬度高

尾撑安装的时候很随意,主要是把传动轴的震动排除以后。现在起飞,完全没有震动。

网友:
这个应该是破坏共振的好办法,我正有一台480找不到振源,年后试一哈

网友:
这个办法我早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头试试

网友:
下次试下,那得买金属头喽

网友:
是个办法!

网友:
排除震源才是治本。记得一次炸鸡后,大奖、易碎臂都换完了,上电一试,机子开始抖动,于是换其他大奖、其他主轴、其他横轴、其他旋翼头、其他拉杆、其他球头,靠能换的都换了个遍,还是震动不减,于是开始怀疑zyx性能不稳定,感度是不是自己漂移了,于是开始降感度,靠!感度快降到0了,还tmd震动,想啊想,天都快亮了,头发都快想白了,还是震动,于是上床睡觉先。二天早上拿起机子仔细看看才发现一片塑料尾桨的桨根边缘有条裂纹,找了付备用尾桨换上一试,tnn的!温柔的像个处女了。后来分析:尾桨转速很高,裂缝处在高速的离心力作用下张开、变形,造成尾桨动平衡破坏,引起的震动,从此以后凡是炸机,不管哪头朝下,都必定先检查下尾桨,然后再修复其他部位。zyx的感度也可以调到80多了,飞着也平稳多了,炸机的次数反倒更少了。纯属个人经历,权当故事听听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