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楼顶玩汽油O,全油门13860转,但放油门就息火了。。。

楼主(2013-02-06):
年底工作比较多,没空去玩船,正好下午在家,发动机器调试一下。
组装小松29CC,原装26的曲轴箱和曲轴,原装点火系统,小松29中缸活塞。活塞磨过,约22g。装华罗博929化油器,98#汽油加威爽全合成20:1调配。
正常发动,调到最底怠速是3000转左右,有点想息火的现象,于是调高一点,4000转左右稳住。等了约五分钟,试试全油门,最高13860转,保持约五秒后放油门,机器息火了。
过两分钟后再发动,一下就发动了,可又重复以上问题。目前油针是L1.2;H1.5,应该属于正常位置。
晚上想想问题出自那里?1、机器改装问题?2、化油器?(全新的)3排气管于弯管连接不够紧?(O圈有点轻)
各位船友有空帮忙想想,之前用滚桶化油器没有这种现象,但感觉好像极速上不去,所以又换929试试。附现像图一张,祝各方船友新年快乐!

楼主:
另外,13860转,还没够装V的小松26快。。。。。

网友A:
小心遥控掉进水池

网友:
混混个脸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遥控掉进水池

近几上全顾着玩车玩船,没小鱼好长时间了,池也没装水的,不过掉下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网友:
我以前 也有同样的现象的。  检查一下油路的问题。   还有垫子有没有破裂。

网友:
控 好啊  多少钱啊?

网友:
98#汽油?发动机压缩比多少?

网友B:
估计是你的怠速油针和高速油针没调到位,这是要一定经验的,因为每个化油器做出来,油针位置都是有点不一样的,还有你的油配比太大了,13:1,不然很容易拉缸的。

网友:
《正常发动,调到最底怠速是3000转左右,有点想息火的现象,于是调高一点,4000转左右稳住。》你这是调高的怠速螺丝、还是 L 油针? 如果你调整的是怠速螺丝,把 L 油稍微调大一点看看,高速过后是否熄火。油配比可以了!我的小松发动机使用小松机油配比在3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的怠速油针和高速油针没调到位,这是要一定经验的,因为每个化油器做出来,油针位置都是有点不一样 ...

13:1还不行 那要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