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电池问题,求教。

楼主(2013-02-06):
本人亚拓有:450 SPORT,450PRO,550E,600N,700E
就缺一个500E,想入一套500E DFC新春版,因除500外亚拓的各种机型都飞过,除了700,其余的飞下来动力感觉都不强,看500的电机功率和起飞重量比值,应该动力会比较好,所以有意再入一台500做常规练习机。但电池的选择上有点迷茫。
500可用2600~3300的电池,我个人对电池有几点考虑:
      如果买2600电池:
       优点:
1. 2个2600并联后可以飞550
2. 2600重量轻,飞500动力感应该更强

      缺点:
1. 500的飞行时间可能短(具体短多少我也不清楚,我的要求是3D能飞  4分30秒左右即可)
2. 2600用来飞50级的电动固定翼容量略小了点
3. 2600估计要买45C才能发挥500的最大功率

    如果买3300电池:
    优点
1. 放电C数35C左右即可
2. 我的50级电动固定翼正合适
3. 飞行时间也许会增加(虽然容量增加,但重量也增加,飞行时间是否会增加还不确定)

    缺点:
相对2600电池重约100g,500可能动力感要弱很多

我只想买一种容量的电池,500e的定位是一般练习机,对动力要求高点,希望各位飞过500的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我用足30C2600飞500 3D 4分钟3.75V,给LZ坐比较

网友:
3300的以后可以给600E用

网友:
2600飞行3分半,性能最佳 电池要求品质高 稍有点假冒伪劣马上会现形。
3300飞行4分半 没有2600那种飞行性能。电池不太要求品质
我会选2600,瞪大眼睛,破电池太多

网友A:
不再用锂电了!我一直用a123电池!锂电太脆弱了!价格也不菲!循环次数远比a123 少多了,过充过放一次就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