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微波炉变压器DIY一个山寨点焊机

楼主(2013-02-06):
看了几个帖子,觉得别人做起来挺简单的,自己这个业余菜鸟做起来才知道没那么容易啊。用了三天时间,跑遍了本地的五金电器商店,用能买到的材料做了这台电焊机。次级用35平方线缠了4圈,电压我也没测,但是可以焊0.5毫米的薄板,焊的时候也不像别人做的电焊机那样火花四溅,由于就我自己,焊的时候没办法拍照。请大家拍砖。
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清单:
800W微波炉变压器             1个
220V晶体管时间继电器        1个
220V接触器                       1个
空气开关                           1个
4平方多股电线                     大约1.5米
厚木板                              1块约25CM*25CM
白色多孔货架                     大约20CM
直径12MM紫铜棒                40CM
直径0.8CM紫铜棒               10CM
M6*0.5内六角螺丝              5个
40平方紫铜接线鼻子            2个
自己缠的约35平方铜线         约1.2米
限位开关                          1个

网友:
点焊机啊。看标题是电焊。我理解错了

网友A:
根据你焊点的样子知道,电流小了。而且没记错的话微波炉变压器差不多1V一圈。你用4圈多了,你可以试一下用70方两圈,效果应该好于你现在的,35方4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焊点的样子知道,电流小了。而且没记错的话微波炉变压器差不多1V一圈。你用4圈多了,你可以试一下用7 ...

现在的就已经把变压器塞满了啊

网友:
微波炉这东西做的最多也只能焊这样,好想搞个电焊机改的,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电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就已经把变压器塞满了啊

增加线径,减少匝数,应该够了

网友:
楼主 变压器初级线圈是铝线 还是铜线的

楼主:
次级是铝的,初级我没拆开看

网友(2013-04-10):
能不能再发几张接线的图片,有些还是搞不清,线头多。。。,我正在做这个。

网友:
特别是晶体管续电器还有接触器的接线桩头。

网友:
由于你上面发的图晶体管续电器把下面接线桩盖住了,看不到啊

网友:
插头是哪里接出的,没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