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车,是否可以用台钻弄出轴承位?

楼主(2013-02-06):
如题,

掏10mm左右大小,用平底铣刀么 ?

网友:
用铰刀试试

网友:
办法有的,钻孔,扩孔,铰孔,封头,

楼主:
刚回来。  谢谢楼上同学们的回复

看来台钻精度相去甚远   只能外加工了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多少人用车床都不是十拿九稳的。

网友:
难啊,我的钻改铣用飞刀想把一个直径30MM左右的轴承档扩大一点,失败了。最后还是叫人家上车床。

网友A:
主轴抖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