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科尔的LT电调设置方法、

楼主(2013-02-06):
返厂归来、电调好像是设置低电压保护了、飞行时间变短了、下来还有3,9的电压、贴地 悬停还可以飞两分钟。要么就是 冬天
电池
不行了、最好谁知道LT电调的设置说明、取消掉低电压保护。

网友A:
贴地悬停比较省电,不好说。可能是电池内阻大了,负载电压小。

楼主:
KEER350电池、使用次数也就七八个循环吧。老感觉电调 设置的低电压保护……

网友B:
天气太冷与你电池太差的问题,我在老家飞MA CP 用那种55的电池与68的电池,虽然外表一样,一个和你讲的一样,另一个仍然坚持6分钟

网友C(2013-05-28):
老家那边海拔高,空气密度低的,转速低了就会贴地飞。
可能是电调油门曲线变了。控上把油门曲线调成抛物线试试看,或者把油门行程调大一点。
个人见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