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了 自己做 UG后处理MACH3结果F慢10倍

楼主(2013-02-06):
疯了 自己做 UG后处理MACH3结果F慢10倍   求高手指点  付图片

网友A:
发错地方了,发到ABCUG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错地方了,发到ABCUG去吧。

网友(2013-10-05):
类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曾经做好G代码,送到Mach里运行(没有连机器,只是让电脑空运行mach),结果mach显示的坐标变换极其缓慢,非常莫名其妙。后来查得是设置不对,按实际情况设定好mach的单位和各种步进电机参数,一切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