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浆的推力

楼主(2013-02-06):
请教老模大侠,新手问:固定翼的机同直径的浆,三叶与两叶的推力一样吗?想增加推力可两叶换三叶?望不吝赐教。

网友:
有最佳配比,有时换成3叶的还会减小推力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

网友:
浆—浆糊、豆浆;桨—船桨、螺旋桨。

网友:
马力足够的话,三叶的推力更大,至少直升机是这样。

网友:
三叶比二叶要稳

网友A:
动力配置不变的情况下,两叶桨直接换成直径相同的三叶桨,大多数情况下产生的拉力是会更大,然而需要的功率也同样会增加。实际上三叶桨的气动效率是要比两叶桨低的,真机上用多叶桨是为了要降低桨的转速,而迫不得已采用的办法。

楼主:
谢大家回复,学习了。再请教:如桨的推力700克,机自重最高应控在?克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大家回复,学习了。再请教:如桨的推力700克,机自重最高应控在?克为好?

这个要看具体的机型了。如果是塞斯纳182这样的上单翼慢速机,翼展1米2以上这个级别,全油门地面拉力700克的话,飞机全备重量1400克以内都还是问题不大的。如果希望能飞的舒服一些,最好不要超过1000克。

网友:
螺旋桨产生的拉力是克服阻力的,机翼与空气的相对速度的平方与升力有关,慢速(升阻比大)的飞机推(拉)重比需要的小,高速的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配置不变的情况下,两叶桨直接换成直径相同的三叶桨,大多数情况下产生的拉力是会更大,然而需要的功率 ...

完全正确。 补充一点:真机用多叶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桨叶长度的限制。 桨叶不可能无限长,为增大拉力,就用多桨叶。

网友:
单就从效率来看,单叶桨效率最高,桨叶增加效率降低,因为桨叶间相互干扰增加了阻力。F1B、F1C、F2A都有用单桨飞行的成功例子。

网友:
你忘记了螺旋桨还有一个螺距的数据呢!同一尺寸,不同桨叶数时,在同样马达工作方式的条件下,当然不同螺距的拉力也是不会相同的。除此之外,还有螺旋桨的设计式样是否一模一样的问题,这也会造成拉力不同。

网友:
总之,螺旋桨里面有很大的学问!值得我们注意它们。

网友:
桨叶多了飞机的反扭力会加大.需要更多的右拉来修正.

网友:
用多叶桨的目地是为了减小桨的直径.

网友:
电机会过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