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好小子的上反角去掉 改成平直的机翼 是不是会很灵活 ...
把好小子的上反角去掉 改成平直的机翼 是不是会很灵活?

楼主(2013-02-06):
(无正文)

网友A:
我觉得灵活点比较好 有上反角 打副翼反映太慢

网友B:
相对有上反的是会灵活点

网友C:
最好先不要改。用原机练好升降航线倒飞后,才切短一点点试试。
陈伯

网友D:
会灵活一些,但同时安定性也会变差。

网友E:
是的,会很快炸的

网友F(2013-09-25):
我改过,灵活性差别不大,但回正力小了很多,3D姿态比较容易保持,稳定性略有下降。
结果几次全速俯冲拉起后,对插铝杆又弯了,又变成上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