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兄,老羊兄 玩过飞越3轴陀螺仪的前辈进

楼主(2013-02-06):
我的飞越3S陀螺仪,配了个JR的XG7

可是这陀螺仪怎么连接接收啊

XG7的说明书上说参照陀螺仪说明书,飞越的说明书我就不说什么了
请前辈告诉我哪个接哪个吧,现在一头雾水,最好在配个照片,万分感谢,希望能再春 节爽飞。

网友:
亲!老羊不在很多时!

网友:
灰太狼在。告诉你去百度或论坛搜

网友:
zyx的调机软件不是有图片吗?

RUDD和AIRE直接用三心线接到RG831的对应通道就是了,接收上有英文写着的~
另外那个复合接口的线,白色线----AUX1     黑色线----GEAR(感度通道,除非你把感度设置到别的通道)    红色线----ELEV通道~
对应有英文的~

网友:
呵呵,这位兄台,调机界面有给你个接线图啊!照着鹰文查都不会啊?

楼主:
中山兄  我依照这玩意跳了  可是舵机没反应,吐血啊

网友:
老羊????         這是個前輩!  早800年就消失了

网友:
这个,你不会是接反了线吧。那个一拖三的线要结对哦,

楼主:
没接错 检查了好几遍了   昏死过去
陀螺仪最下面的蓝灯一直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