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可以直接带上飞机吗?

楼主(2013-02-06):
春 节回家想带上450,由于不想托运,安检会让带上飞机吗?

规定可以带160wh的电池,那么只能带6块左右,有同学带过吗?

网友:
看运气,运气好安检不严的话能带过去,否则要托运,不过估计过年会严一些……

网友:
过年才不会严呢,人多,哪会检查那么仔细

网友:
我们这里飞机可带,锂电不让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在我们这里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乘飞机过安检的时候连鞋子都得脱掉检查的。

这个牛!

网友:
托运吧,这个其实省事。

网友:
飞机应该可以带的,电池是不行的

网友:
尽管带,可以的,但是只能做随身物品携带,电池2200的六块么问题,刚飞回来

网友B:
楼上所言

网友:
综上所述电池不行  ,其它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S几位的回答有对有错,当然啦,也可能是各地执行标准不一样。
锂电池是必须要随身携带的,绝对不允许托运 ...

是的呀。 着火了,你就完了,危害公共交通。。你要洗干净pp 坐大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在我们这里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乘飞机过安检的时候连鞋子都得脱掉检查的。

要是脚跟个咸鱼一样臭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呀。 着火了,你就完了,危害公共交通。。你要洗干净pp 坐大牢

着火了他也没机会坐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在我们这里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乘飞机过安检的时候连鞋子都得脱掉检查的。

我們這可以的  但是我帶的是GCP還有兩塊車用的鋰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着火了他也没机会坐牢啊。。。。

大过年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的安检特别严格,过安检的时候,不仅要脱鞋子,而且好要把腰带解下来,拉杆箱是绝对不能带上飞机 ...

就是地窩鋪機場嘛  除了有個小十字不讓我帶 其他的飛機電池讓我帶上飛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因为是个新手,还从来没有带飞机电池上过飞机。

還不睡覺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因为是个新手,还从来没有带飞机电池上过飞机。

但是 電池別帶太多  超了容量也不讓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