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调试,起飞就往一边飘,求助

楼主(2013-02-06):
[hr]如题,机架ATG600,2212KV980,1045浆。慢慢拉油门起飞,就是会往一边飘,而且越来越快。
直接拉到1米高度,还是同样飘……
自稳定高全开,开阔室外调试,无风。
求高人指教调稳的方法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过我已经调稳了,我就往哪里飞就垫高哪里然后做水平校准,过后断电,再上电就会比较好了,如果还有轻微往一边飞就加上控的微调,就搞定了,我的是这样希望帮到您。

网友A:
往那边偏就垫那边是好方法,但是不要用微调,不然飞控以为你总打着舵,没法GPS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那边偏就垫那边是好方法,但是不要用微调,不然飞控以为你总打着舵,没法GPS定点

哦原来,感谢教导

楼主:
恩,多谢,我再试试看。
再问电池偏心挂载和高脚架会不会造成调节困难

网友:
5楼正解,请看装机视频第四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