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舵臂上外侧的孔舵量是变大还是变小

楼主(2013-02-06):
有一个舵臂孔变大了,固定不牢,过年期间又买不到零件,想往外移一个孔,舵量是怎样变化呢?

网友A:
舵量会变大

网友B:
呵呵,大脑总不用会生锈的

网友C:
机子的斜盘行程上会有所增加,可要是在相同的飞行状态下,控上的摇杆行程反倒会减小。

网友D:
软的时候短。硬的时候长

网友E:
大,可在遥控器减少行程

网友F:
补充下.舵机的输岀力距变小

网友G:
变大 脚趾头都知道

网友H:
题目有问题,舵量是舵机还是摇杆,和之前对比,摇杆不变-舵机舵量大了,舵机不变-摇杆舵量小了。

网友I:
很佩服楼主。。。如此基本的机械问题都弄不清楚,居然可以玩直机。。。很牛X

网友J:
食神人人都可當,玩直机還真不是人人都可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