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涵道推升单人飞行器行不行?

楼主(2013-02-06):
电动涵道推升单人飞行器行不行?现在锂电池加无刷电机在功率重量比已经接近或超过内燃机,能不能用锂电池结合无刷电机的涵道形成一种电动喷气飞行背包?新西兰人发明的汽油机喷气背包重量也太大,实际上做为飞行背包已经名不符实,如果叫飞行架还差不多!如果是电动的,由于重量轻,可以非常轻松地背在身上,体积与重量都可大幅度降低吧!

网友A:
就算能飞的起来也飞不了几分钟,电动的涵道力效比太低了。

网友:
马达的扭力和体积成正比马达的体积和重量成正比
飞行时间和电池容量成正比
电池的容量和体积成正比
电池的体积、放电C数和重量成正比
算上以上的。不会比汽油轻或更重。

网友:
本身涵道的力效就不高,比螺旋桨低不少,再加上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比化学燃料要低,续航力肯定上不去

网友:
什么时候那个H燃料电池的稳定性能和体积能发展到和LI电差不多的话就可能实现了  嘿嘿  自己YY下

网友:
电池还是比内燃机弱太多了,我指续航时间。

网友B:
放弃这个念头吧,就算能飞起来,一续航不行,二就算能行,成本估计是发动机的好几倍。

网友:
除非用燃料电池!!!

网友:
高倍率核电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算能飞的起来也飞不了几分钟,电动的涵道力效比太低了。

本人菜鸟,个人理解涵道要比螺桨效率高不少,用涵道怎么会力效比低呢?

网友C:
我本人有这个想法很久了,有机会定要试试。德国人的16轴能飞,单人涵道就不能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菜鸟,个人理解涵道要比螺桨效率高不少,用涵道怎么会力效比低呢?

在这里效率是相对的!在同样的直径下和功率情况下,有涵道的比没涵道的推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能飞的起来也飞不了几分钟,电动的涵道力效比太低了。

看来你的这个回答显示对电动装置的效力有研究!能飞几分钟其实就已经具有意义了!美国的火 箭飞行背包只能飞十多秒,就能在表演场合做秀,如果能飞上五分钟,军事警用等特种用途的意义就相当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本人有这个想法很久了,有机会定要试试。德国人的16轴能飞,单人涵道就不能飞么?

应该是可以的吧?用无刷电机及锂电池能吊起相当于自身重量的五倍以上,采用涵道打折为三倍,按照理论来说应该是可行的。飞行时间短点不要紧,关键是能够满足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弃这个念头吧,就算能飞起来,一续航不行,二就算能行,成本估计是发动机的好几倍。

新西兰人的马丁喷气背包重达一百多千克,飞行半个多小时,而电动喷气背包用不着飞半小时,能够飞行五分钟就具有商业价值了。成本不会高于那个马丁机的,

网友:
三大要素不好解决:第一是电机,很难找到合适的电机,足够大的功率;第二是螺桨的匹配,难道要自制要定制?第三是电池,如果电池不能保障,有了前两项也是徒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这里效率是相对的!在同样的直径下和功率情况下,有涵道的比没涵道的推力大!

这么说还是用涵道的好。难道你考虑的是涵道本身重量的增加增大了负载,使得整体效率反而降低?所以不如不加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还是用涵道的好。难道你考虑的是涵道本身重量的增加增大了负载,使得整体效率反而降低?所以不如不 ...

ks ks ,这怪本贴没说清楚!或者说在概念上还不清澈,应该说高功率密度的或多桨的推进器还是加具涵道为好,如果功率密度低,或桨叶少,再加就花不来,因为涵道本身也是有重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