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Z15说明设置了5N参数,在5N暗角的位置现出严重的闪烁!

楼主(2013-02-06):
如题:按Z15说明书要求设置了5N参数,在5N暗角的位置出现严重的闪烁!飞航线发现还是有忽明忽暗的现象,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好像很多模友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桨转动影响光线问题?
光圈和快门速度设置问题?
高频震动?
一大堆可能性,DJI官方能给点什么建议或者解决方案吗?

网友A:
说实在,貌似我每次都是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拍摄……

网友B:
楼主已经对使用很有心得了。
主要还是这三个问题。
桨转动影响光线问题?
光圈和快门速度设置问题?
高频震动

我们自己使用的时候多从调整光圈快门,减少震动方面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在,貌似我每次都是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拍摄……

然后呢?如果是光线问题,装两排LED在现实电机座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已经对使用很有心得了。
主要还是这三个问题。
桨转动影响光线问题?

谢谢,既然已知问题所在,我们自己从这几方面着手解决就好了,不过高频震动真不好搞,呵呵

网友:
正常开拍前 总要不停地调试光圈 快门参数  但是多多少少都会闪  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 ,只能自降拍摄精度现在一直用 1080I 在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