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潜艇一般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3-02-07):
各位亲们 一般做潜艇才用什么材料比较理想?最好是那种方便搞到的!

网友A:
饮料瓶、大塑料针筒。呵呵

网友B:
多大的针筒?

网友C:
170mm的通道管吧 就像厕所用的通道水管

网友D:
【下水管道 做艇身 可乐瓶做尾 用球做头】 内脏【 鱼雷发射管 电池 马达 电调 接收机 吸排水室 舵机 连杆 减速齿轮 传动轴】水平舵 方向舵 螺旋桨 通气管 牵引式天线

网友E:
玻璃纤维做船壳,有机玻璃管做密封舱

网友F:
什么什么塑料???用钢板,做玩具毛意思

网友G:
我是用PVC水管

网友H(2013-03-24):
学习中,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