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500MW 图传 问题

楼主(2013-02-07):
刚入了一套 这种图传,原装天线。地面测试了下,350米以后 信号就会断了。不知是哪里的问题。另外,有8个频道,如何调频。默认的是 第8个频道。

网友A:
我的第一套图传跟你的一样也是在这个地方买的效果非常差劲  后来换了套400MW的可以飞1公里左右

网友:
地面距离不等于空中距离

网友:
虽然不知道啥原因,不过地面距离一般比较近。

网友:
只能说你可能买到了劣质货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套图传跟你的一样也是在这个地方买的效果非常差劲  后来换了套400MW的可以飞1公里左右

你的图传是在哪里买的,可以介绍我看看吗,最好是有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套图传跟你的一样也是在这个地方买的效果非常差劲  后来换了套400MW的可以飞1公里左右

你的第二套图传是在哪里买的,可以介绍我看看吗,最好是有连接

网友B:
你的原装天线还可以飞350米  我的150米就不行了  加了平板估计也超不过一公里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原装天线还可以飞350米  我的150米就不行了  加了平板估计也超不过一公里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问下店家,说地面距离有350 米就不错了,以空中 的为准。无干扰无遮挡的情况下,原装天线800米左右。

网友:
你的接收和发射频率不匹配,这功率可以达到2公里以上!

网友(2013-03-22):
500mW地面空旷地测也不止350M吧,LZ被忽悠了

网友:
确定是在空旷的地面测试的么?

网友(2013-06-01):
神马图传呀 还有莲花头...................

网友:
1.3.5.7频道试试看,我用5频道。

网友C:
我用的1频道。。也就百来米。。而且是1W的